ACS80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08):
厂里最近用变频器改造一台水泵,购置的是厂家的成套变频器配电柜,变频器用的是ABB ACS800。要实现本地/远程两种控制。变频器安装到位后,因远程部分要编程、组态还为做好,厂家只调试了本地功能就走了。

之后我们查看变频器的设置用的是工厂宏,端子接线也只接了DI1、DI2、DI7,也不是手动/自动宏默认的接线方式。我刚接触变频器,想让高手指点一下我的想法是否能实现本地和远程控制。

由厂家提供的配电柜电路图分析,DI1是启/停,DI2是本地/远程。

如果将参数11.03设置成AI1、11.06设置成AI2、11.02设置成DI2,仍然用工厂宏是否可以实现本地/远程控制?

楼主:
11.03设置成AI1是想把AI1作为EXT1输入

11.06设置成AI2是想把AI1作为EXT2输入

11.02设置成DI2是想由DI2的状态来决定给定是由EXT1给定还是EXT2给定

外部由中间继电器两地控制回路,中间继电器的点再带DI1来启停变频器

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你已经将说明书看明白了,难得,试一下就好,总体思路如此。

楼主:
谢谢,多谢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