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弹出报警画面

楼主(2011-11-08):
事件登陆都做了,但是报警时没有弹出报警画面,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各位指点一下。在s900--s907等ON时没有弹出报警画面。郁闷!后来也有在元件里的PLC控制里做了寄存器来切换画面,但是还是不可以!请指教!多谢了!

类别也有选择。

楼主:
我之前在在本论坛找答案,但是一直没有回复,现自己发帖。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屏里设置正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屏里设置正确了没有?

因该说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也多次看了说明手册。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B:
莫拟一下查看问题。。。。。

网友C:
1.事件登录和报警画面的自动跳出来是不同的事;

事件登录只是这个报警信息会显示出来;

2.如果你想让报警画面自动弹出的话;设置报警界面受控就行了;用PLC进行控制其自动换到这个界面当出现报警的时候;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1.事件登录和报警画面的自动跳出来是不同的事;

事件登录只是这个报警信息会显示出来;

2.如果你想让报警画面自动弹出的话;设置报警界面受控就行了;用PLC进行控制其自动换到这个界面当出现报警的时候;

内容的回复:

我也试了一下,用报警点把报警画面编号写入寄存器里。然后再触摸屏元件里的PLC控制项也做有报警画面的切换,但是还是不可以呀!还望指点!!!多谢了

网友C:
你设置触摸屏的受控了吗?

在软件中选择“元件”菜单下的“PLC控制”,然后选择“新增”后,这样设置,向对应的地址中写入画面的编号试下

你看一下吧,有什么疑问来信bhdxzgp@163.com

网友C:
通过PLC切换画面方法如下:在元件菜单---PLC控制---新增  ,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切换完成时数据归零,寄存器选择PLC数据寄存器,如三菱PLC D100,D100=11,画面自动切换到11号画面,D100=20,画面自动切换到20号窗口画面,如果20号画面不存在,则不实现切换。

网友D:
可能要把“报警信息显示”及“报警信息登陆”结合起来做!维纶通也有模拟功能,楼主做完后,可以试一下。台湾的工控产品好像都喜欢用字元件作报警,S900属于位元件;用BMOV指令就必须是16的倍数。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你设置触摸屏的受控了吗?

在软件中选择“元件”菜单下的“PLC控制”,然后选择“新增”后,这样设置,向对应的地址中写入画面的编号试下

你看一下吧,有什么疑问来信bhdxzgp@163.com

内容的回复:

我有选择的,我的报警画面是14好窗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可能要把“报警信息显示”及“报警信息登陆”结合起来做!维纶通也有模拟功能,楼主做完后,可以试一下。台湾的工控产品好像都喜欢用字元件作报警,S900属于位元件;用BMOV指令就必须是16的倍数。

谢谢你的提醒,可能原因就是位元件不是16的倍数的关系。台达触摸屏也是这样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