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机问题

楼主(2011-11-08):
比如:1.5KW的变频器驱动2.2KW的电机,变频显示电流为1.1A,改成2.2KW变频器驱动同一电机和负载,为什么变频显示电流变成3.4A?

假如现在用11KW变频器驱动15KW电机,钳形表测得电流为25A,改用15KW变频器驱动同样负载和电机,参数设置一样,这种情况再用钳形表测电流,电流会变化吗?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设定了最高电流,要不然小带大会显视过电流

楼主:
没有显示过电流,过电流值很

网友B:
变频器使用时最好是与电动机功率匹配或高一档。

网友C:
最好容量匹配

网友D:
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最好配同样大的变频器,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是每台变频器测得电流不同吧!正规品牌的变频器一般测得电流与钳形表同样的,如三菱 台达 汇川

网友E:
楼主这样做实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小,和负载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功率的变频器,会不同,就是同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同一个功率的,用来做实验,输出电流也不一致。

网友F: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同!

网友G:
用钳型表测电流建议在进线侧测量,在出现侧测量不准确,因为输出频率问题。不同的变频器输出电流不一样,请注意查看输出电压是否一样啊,同样的负载理论上变频器输出功率的功率是一样的。建议楼主检测输出电压,最好检查输出功率是否一致。

楼主:
对:songyanwan关于用钳型表测电流建议在进线侧测量,在出现侧测量不准确,因为输出频率问题。不同的变频器输出电流不一样,请注意查看输出电压是否一样啊,同样的负载理论上变频器输出功率的功率是一样的。建议楼主检测输出电压,最好检查输出功率是否一致。内容的回复:

功率是一样的,是输出电压不一样,但是电压与电流乘积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