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 整数 双整数问题

楼主(2011-11-08):
请问:1英尺=2.54cm,英尺数由数码开关输入(BCD码)到IW0,编写PLC程序,把长度由英尺转化成厘米,厘米数由QW0用BCD码向外输出显示。
该题目时,先将英尺数由IW0将其作为BCD码输入,跟着将IW0转换成整数存入VW0中;然后把VW0装换为

双整数VD2;接着双整数VD2装换成实数VD6;最后将VD6去乘于2.54进行对立面的转换。请问:为何要将

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为何不直接在VW0处就进行相乘?

网友A:
是浮点数的乘除法,自然转换成实数,避免扩大误差

网友B:
      1英尺=2.54cm,故由英尺转换为厘米必须用浮点数乘法运算。而置入的英尺数是单字整数(IW0),S7-200的指令只有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故必须将单字先转换为双字整数再转换为浮点数后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你说的“.....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少了一个转换环节,即在双整数后再增加将双整数转为浮点数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网友C:
整数运算,小数点后面的都没有了

网友D:
领教了!我还是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英尺=2.54cm,故由英尺转换为厘米必须用浮点数乘法运算。而置入的英尺数是单字整数(IW0),S7-200的指令只有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故必须将单字先转换为双字整数再转换为浮点数后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你说的“.....对BCD码转换成整数、双整数、最后又将双整数去乘于2.54.....”少了一个转换环节,即在双整数后再增加将双整数转为浮点数才能进行浮点数乘法运算。

谢谢,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计算的精确度吗?

网友B:
对5楼的回复:是的,如果不这样做,运算就变为整数运算,小数部分将被舍去,其运算结果自然不准确。

网友F:
学习了,SIM仿真看看,整数运算时小数点后面的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