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抱闸电机问题

楼主(2011-11-09):
如何正确选用带抱闸的电机?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带抱闸的电机,无论多大的负载、多高的转速都可以吗,如果这样,那么机械方面的磨损一定很大吧,电机也会很快损坏吧?什么时候控制抱闸动作刹车能使马达在最短时间内停止?

补充: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的伺服马达(无抱闸的,型号忘了),驱动器是611u,现在马达通过传动带带动收卷负载高速转动(1600rpm左右),满载的时候负载有30-40Kg,现在的问题是停止过程时间不理想,有1.5s左右,我觉得如果用抱闸电机,那皮带、传动装置及抱闸的磨损一定很厉害!在网上问了很多工友说抱闸电机一般用于静止时抱住负载防止其自由旋转,不知道我们这高速旋转设备能用吗?高速的时候突然来个急刹,那设备还不跳起来啊!

网友A:
抱闸的意义应该是指低速停机或者停机时负载不能因外力而转动,

网友B:
1,如何正确选择?定义太广,无法一下说清楚,看你现场要求

2,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带抱闸的电机,当你要准确定位后不滑车,防止重物溜车----

3,机械方面的磨损一定很大吧?电机是不会损坏,但是抱刹会磨损要更换的,当耗件

4,什么时候控制抱闸动作刹车能使马达在最短时间内停止? 当你马达要停时随即发生抱闸刹车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闸的意义应该是指低速停机或者停机时负载不能因外力而转动,

网友D:
你用的伺服电机,现在变频电机都可以做到零速抱闸的,你想闸皮磨损会大不?

网友E:
应使用能耗制动,伺服输出接个能耗器。效果要比抱闸好得多。西门子伺服不清楚,我想应该也有,发那科就有大型高速立式加工中心大负载高速移动的轴放大器外接耗能器。

网友F:
你所要求的是要伺服电机尽快停下来,而不是停止后防止电机因为外力太大而遛车。前一种情况不能采用抱闸,而应外接能耗制动元件,后一种情况可以采用抱闸。如过前一种情况采用抱闸,在减速过程中,系统会因为突然抱闸导致电机过载,伺服报警。但是可以采用辅助制动装置来消耗负载上的动能,就像慢慢的踩刹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