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远距离程序读写通讯

楼主(2011-11-09):
求助:

10m左右 怎样把电脑中的程序写入到PLC中,现在的232线只有3m,有没有长点台达232线,选用485口 能否完成通讯呢

楼主:
???求助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A:
232 的远距离需要加调制的。

网友B:
用485吧,去买个RS232转485接口块就好了,只要中间没有干扰信号,肯定没问题,如果有的话就要用屏蔽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232 的远距离需要加调制的。

谢谢啊,怎样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485吧,去买个RS232转485接口块就好了,只要中间没有干扰信号,肯定没问题,如果有的话就要用屏蔽线来做

网友C:
10米长,可找屏蔽线加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