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SY使用

楼主(2011-11-09):
求助:

       我是一名新手,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现在用台达DVP-60ES00T2与B05S100人机通讯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人机上面需设定三段距离,按下开关先执行,从第一段到第三段,可是PLSY只能使用两次且输出不能重复,求实现方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只用一次PLSY及输出。

距离及对应的脉冲数存于变量中。不同的变量对应三次动作。

楼主:
能给一个参考方案吗?

楼主:
可以加我QQ聊聊吗?565625794

楼主:
可以用PLSY做子程序吗?然后在主程序里呼叫子程序,我试了执行一次就不执行了

网友B:
用一次PLSY指令就可以了,比如:第一次动作为PLSY  K500  K200 K100 Y0  中的三个值分别变成D10,D12,D14,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三个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那这条指令PLSY K500 K200 K100 Y0是放在子程序还是放在哪里呢,它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啊,放在子程序中执行完返回主程序好像有问题的,比如我要控制5段距离有实现方法吗?谢谢!

网友C:
第一步执行一段程序,第二步、第三步依此类推;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编程手册上有,自己到“中达电通”或者“台达电子”下载PDF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一次PLSY指令就可以了,比如:第一次动作为PLSY  K500  K200 K100 Y0  中的三个值分别变成D10,D12,D14,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三个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可以的,而且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