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如何测量其输出的实时功率

楼主(2011-11-09):
西门子变频器如何测量其输出的实时功率

网友A:
将检测到得4-20ma信号通过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模块,输出实时功率

网友B:
西门子MASTREDRIVER VC系列变频器输出实际功率是由显示变量r005显示,它是通过频率实际值除以马达额定频率值乘以Isq计算而得。所以我建议这些问题最好查询西门子相关产品手册。因为这些问题只有西门子公司可以最准确回答。

网友C:
你是用上位机来监控吗?如果是的话,通讯做最好,可以直接读取功率输出寄存器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