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的容量?

楼主(2011-11-09):
什么是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A:
是指最大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的乘积。、

容量大小决定着变频器的带载能力

网友A:
也可以这么理解,变频器的能量指传递过来的电能大小,就好比桥的承重,有多大承受力就过多少车马;
好比马车拉货,有多大马力就拉多重货物。

网友B:
简单也可以这么认为i 变频器的容量就是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乘以功率因素

网友C:
变频器的容量是指变频器的输出视在功率,单位为KVA,和有功功率有区别,有功功率是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的乘积,单位是kW。你可以查找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的相关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