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回不了原点问题

楼主(2011-11-09):
我们生产线上用的一台伺服电机,有时就会出现报警进不了系统,断电后过一会再开又好了,但会重复出现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报警是什么代码呢?

楼主:
AL52代码,在不停的跳动!

网友B(2011-12-18):
我车间的设备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三菱的的一套私服系统;一般情况是电机与驱动器的主电源线问题,更换就OK了。

网友C(2013-09-20):
我这里也有一台电机,进行home操作时的转速为-10,但是一直在-10转动,回不到原点,请问也是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