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问高手:DELL电脑内的西门子网卡故障怎么会引起空开第1次跳闸呢?什么机理啊?

楼主(2011-11-09):
控制室操作站的电脑是DELL的,采用西门子S7 PLC控制,用Modbus通讯,正在运行时,突然黑屏,经查,给电脑供电的空开跳闸了(第1次跳闸),我是仪表工,处理故障时,我试着送了一下电,看到空开打火花又跳闸了(第2次跳闸),同时他人发现电脑后面也打出火花,检查发现是DELL电脑后面的西门子网卡数据线接线处有明显烧蚀现象,又检查到西门子网卡和S7 PLC内的网卡都损坏,经更换网卡后,系统运行正常。我猜测第1次跳闸是由于DELL内的西门子网卡出故障导致的,试送电时引起网卡烧坏。请高手多看几遍再回答:
1. 我的上述猜测对不对啊?
2. 我猜测DELL内的西门子网卡故障引起空开第1次跳闸,如果是,这是什么机理啊?网卡出的是什么故障会这样?第1次跳闸时网卡是否已经损坏,我无法判断。
3. 我猜测试送电时又引起网卡烧坏,如果是,为什么又会这样啊?

网友A:
第一次跳闸估计是网卡某处接线或者内部接地或短路造成造成的。

网友B:
西门子网卡上有DC/DC吗?CP5611就有一个DC/DC.应该是它盯不住崩了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跳闸估计是网卡某处接线或者内部接地或短路造成造成的。
网卡都是直流电,怎么会引起交流电跳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网卡上有DC/DC吗?CP5611就有一个DC/DC.应该是它盯不住崩了引起的.
请问:DC/DC是什么?

楼主:
继续求助 继续求助 继续求助

楼主:
继续求助答案啊继续求助答案啊

楼主:
继续求助啊 继续求助啊

楼主: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楼主:
等待答案继续求助啊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