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十进制整数如何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2011-11-09):
请问十进制整数如何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进行十进制运算,比如15/2=7.5,如何显示成十进制浮点数的7.5

网友A:
把结果放在一个实数类型的地址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先把15和2转换成浮点数;再通过浮点数的除法;不就得到7.5了吗???

楼主:
我希望7.5是十进制的浮点数,然后用来延时的,比如说延时7.5S,TMR  T0  D10,D10里面是7.5S

我制样换算后D10里总是整数7,,小数就省掉了

网友C:
先用FLT指令将整数转化成二进制浮点数,然后再进行相除就可以了,显示的应该就是浮点数了,如果只要整数位的话,用INT指令就能转化成整数了

网友D:
你需要用二、十进制浮点数转换及整数转换!我觉得可以做成1000乘以10的-4次方,再乘以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需要用二、十进制浮点数转换及整数转换!我觉得可以做成1000乘以10的-4次方,再乘以75。

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K75除以K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先用FLT指令将整数转化成二进制浮点数,然后再进行相除就可以了,显示的应该就是浮点数了,如果只要整数位的话,用INT指令就能转化成整数了

我希望的十进制小数,不是整数

网友E:
我希望的十进制小数,不是整数  //  为仕么要用 小数?  定时器你可以指定为 100MS  , 不就是 0.1S了嘛?

你到底想做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