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哪些解 密方法?及台达PLC上旋钮的作用?

楼主(2011-11-09):
       厂里设备改造,淘汰下一个台达的PLC,最近在学编程,编了个小程序后本想输入PLC内,但联上电脑后,软件告知PLC被加了密 码,程序既输不进去,里面的程序也调不出来,如果不解除密 码,这台PLC就跟废品没什么分别了,在网上也看了一下,好象有解 密的软件,请教一下各位师付,一般PLC解 密都有哪些方法?

      再请教一个问题,台达的各型PLC上好象都有两个旋钮,就是下图红线框住的部分,请问一下这两个旋钮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那两个是电位器。

地址是D1030、D1031。他们的值可以通过旋转调节。

网友A:
你可以清空内存了再写入。那样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三菱的,设了密码不知道怎么清空内存。

网友C:
打开台达软件,连接上PLC,在工具栏内找到通信一栏,打开后找到有个"PLC程序及内存清除",清除了就可以输入程序.如果想看里面的程序,就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谢谢精芯机械和紫葡萄两位师付的回帖,两个旋钮的作用我清楚了.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打开台达软件,连接上PLC,在工具栏内找到通信一栏,打开后找到有个"PLC程序及内存清除",清除了就可以输入程序.如果想看里面的程序,就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

按照版主说的,我把PLC里面的程序清空了,自已写的小程序也输进去了,只是还没明白被屏蔽掉的是什么软件,

谢谢明亮天空师付.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