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1769 PLC 上位RSVIEW32求助!!!!!!急

楼主(2011-11-09):
改造一个工程,大概需要增加100多个标签吧,刚开始增加5~10个点测试上下位显示都正常,但把100多个点都输入完成后,RSVIEW32很多开关量就无法正常显示了(LOGIX5000上的标签如果显示是1的话,RSVIEW32还是显示为0)  ,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超出RSVIEW的点数了啊?

楼主:
请问点数具体数量是多少?

楼主:
和授权有关?也就是不同的授权相应的点数不同?如果不是此类原因还会是什么?应该来说小系统的点数应该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