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上的两个旋钮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09):
     台达的各型PLC上好象都有下图用红线框住的两个旋钮,不知起干什么作用,请各位师付指导一下!

网友A:
plc的手册上有标记似的,我给你查查。

网友B:
这两个叫“模拟电位器”,数值在0-255之间!以前三菱里用过(D8030、D8031),台达应该是D1178、D1179。你可以在人机上放置两个数据读取部件,然后用小螺丝刀轻轻地转动它看屏上的数值是否会变化?

网友C:
这两个叫“模拟电位器”,数值在0-255之间!以前三菱里用过(D8030、D8031),台达应该是D1178、D1179。你可以在人机上放置两个数据读取部件,然后用小螺丝刀轻轻地转动它,看屏上的数值是否会变化?

网友D:
2楼说得对。

网友E:
在某些场合可以代替 触摸屏输入功能。

楼主:
谢谢回帖的各位师付,旋钮的作用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