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0 PLC烧电源模块

楼主(2011-11-09):
你好,ab500用网线联机的时候,把电源模块烧坏。请教了

网友A:
短路了,网线一般不会烧你电源的啊。其他地方短路了啊

网友B:
网线是不可能烧了电源模块的,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C:
正常,我都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somebody said to me the same case

网友D(2012-05-07):
联网时网线与模块短路造成电源模块烧毁是很容易出现的故障,请各位技术人员务必注意。

网友E:
把地分开吧,做个隔离。。。。。。。。。。。。

网友F:
天天跟AB500通讯。从来没烧过电源模块,还是找别的原因吧,比如插拔插头时是不是碰到哪了

网友G:
肯定是短路了,AB SLC 500 PLC 电源 1756-PA72  1756-PA75  1756-PB72  1756-PB75  1746-P1   P2  P3  P4  我很多啊,烧了再买一个不,呵呵,可以加我QQ :1902492792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把地分开吧,做个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