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速段控制方案

楼主(2011-11-09):
一台往复运动的机器要求向前运动每分钟150转,返回速度400转。 由于所需精度不高,打算用接近开关做行程限位,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多速段。采用0.37kw交流鼠笼式电机和0.75kw的变频器控制。 如果用4级电机加5:1的减速器则向前运动的频率设定应该在25HZ左右,返回频率设置在75HZ左右。 不知道这种设置应用在非专用变频电机上会不会对电机或变频器造成伤害? 低频时是不是要设置转矩提升。 我是新手,大家帮帮忙,看看行得通不?

网友A:
首先,普通电机由于散热风扇和电机转子主轴同轴,在低于50Hz工作时,散热风扇会降速,散热效果会降低。如果长时间工作需要增加冷却装置。

其次,减速机5:1,会使得电机扭矩增加5倍,如果是重载起动,0.75kW的变频器恐怕带不动。4级电机超过50Hz时,属于恒功率范围,75Hz,扭矩会降低哦。低频时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设置提升,如果负载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电流,还得再放大一级。

网友B:
建议用专用变频电机,带反馈的那种,做闭环控制,可以用PLC监控变频器的力矩情况,再确定扭矩如何处理

网友C:
电机电流接近额定电流且间歇往复运动的话问题不大,在电机上装个温度监测就基本可靠了.

网友D:
25--75HZ,差不多,低频不算低,高频也不算高,没什么妨碍,能用。

楼主:
青岛黄工 建议用专用变频电机,带反馈的那种,做闭环控制,可以用PLC监控变频器的力矩情况,再确定扭矩如何处理 这个有点高级了,没有接触过。打算用单向220输入,三相交流220输出。的那种普通变频器,手上刚好有一个台安的0.75kw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流接近额定电流且间歇往复运动的话问题不大,在电机上装个温度监测就基本可靠了.

这个有点高级了,没有接触过。打算用单向220输入,三相交流220输出。的那种普通变频器,手上刚好有一个台安的0.75kw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