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问题

楼主(2011-11-10):
我们厂用的泰矽T6-5-4-150ZP控制器,一个月就炸了两个,有一次还把接触器给烧坏了,一般短路或是对地只会烧保险,也不会出现这问题呀。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功率啦,还有电压,是不是和你的设备一样的,是通用型,还是风机水泵型 的啦

网友A:
产品简介:相位控制器(SCR)产品,目前在工业中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电力调整设备中,诸如窑炉,热处理炉,高周波机械,UV/IR管加热,恒温试验机等各种工业加热控制 产品特点:
1.盘面多只LED显示,显示SCR工作状态及故障原因,可迅速排除故障
2.PC板采用50%以上贴片原件,抗干扰性佳
3.全系列加装高速保险丝及过热保护器,且SCR内含突波吸收器,保护可控硅瞬间耐压1600V
4.控制触发基板采分离设计,可免去高压伤及主板;加装护盖,安全性增加
5.输出特性线性化,温度控制精确,控制温度于正负0.3℃,保证产品品质一致性
6.全系列主电压AC48V—480V范围广泛,防止送错电压
7.电源一体化散热风扇,
8.全系列开模成型,体积小,安装配线容易 规格:(Z)零位(适用于纯电阻式负载) (P)相位(适用于电阻式及IR灯管负载) (F)感抗(适用于变压器负载) 使用环境:环境温度-10℃—45℃,湿度90%以下,不结露

网友B:
质量问题还是接法问题,正准备用,关注中...

网友A:
产品性能Produce features:
额定电压:1Ø单相AC220V-480V,辅助电源1Ø单相AC220V 风扇AC220v;额定电流:30A、40A、50A、60A、75A、80A、100A、125A、150A、175A、200A、225A、250A、300A、400A、500A;使用频率:50HZ/60HZ 自动辨别;输入方式:4-20mA,DC1-5V,DC0-10V,ON/OFF,手动,RS485;输入阻抗:4-20mA(249Ω),DC1-5(30KΩ),DC0-10V(12KΩ);使用环境:温度45℃以下,温度90%RH以下;适用负载:比例式相位控制(定阻抗电热丝、IR远红外线、变压器负载);保护功能:快速熔断保险丝、SCR超温停止输出、过电流保护;显示功能:LED面板显示SCR工作状态及故障原因。

P型(一般相伴输出)随机比例式移相控制
开放式相位角控制只改变输出端电压,无回馈讯号检测,输出稳定,线性佳
[适用于:一般电阻丝,灯管,变压器等负载]
ZP型(全控型输出)零位/相位可变更,三相可接零线
输出模式采用全波控制,可变更输出模式,零位/相位/相伴启动零位运转/零位启动相位运转,,等多种输出模式切换,负载Y型接线中心可接零线
[适用于:一般电阻丝,灯管控制,变压器等负载]

网友B:
题外话,我Q里有个紫萄葡,种菜种的相当好,不知是不是和楼主是同一人。

楼主:
谢谢大家了,至于Q里那个不是我吧。呵呵~~~~·~~~~~

网友C(2012-02-14):
楼主,用我们家的吧,英国欧陆一级代理、授权代理 柳毅 13818182429,欢迎随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