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楼主(2011-11-10):
求助6SE7026变频器报F026F011故障,把厚膜换了,电路也检测了。无法排除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问题说的详细点吧,比如报F026F011故障,有中文解释吗?

网友B:
故障现象,代码查询后的解释,能说一下吗?

网友C:
报f026,f011通常是V项触发板坏,可以换光耦试一下。7024单独给驱动上电试机时,上电就报f026触发板坏,上电是好的开机报F026是正常的,它必须整机上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