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实现早晚温差

楼主(2011-11-10):
新人求助..我有一个厂房现在要用plc控制温度,白天为25度,晚上为15度交替,plc 应该怎样编程,要用到温度模块吗!时间必须准确温度上下相差三度时要报警..谁能给个完整的方案谢谢啦!!新人刚接触,学习中..

网友A:
控制厂房温度? 台达和组态结合

网友B:
你可以向当地或邻近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locations1.aspx

至于组态软件,都是要买授权的;价格也不便宜,无意之中增加了成本。

网友C:
要用到温度模块吗!

取决于你的温度检测单元(传感器)了。

网友D:
采用温度传感器 就行了

网友E:
几点都几点算白天?

几点到几点算晚上?

网友F:
你的厂房多大呀,太大了想一下子降到15度是不是有点难

网友G:
傻瓜式温控表最简单!

网友H:
没遇见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I:
1、采用PLC控制:选用PT100铂热电阻来检测温度,PLC需要配置相应的温度模块;时间问题:校对好PLC时钟,进行时钟检测,写出相应程序。

2、采用专业的暖通空调控制器,便宜而且好用可靠————西门子、丹佛斯等。

网友J:
控制厂房温度? 台达和组态结合   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K:
老菜鸟师傅说的很对,PLC的时钟好多都是需要电池支持的,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L:
找腾控科技吧。他们有办法

网友M:
这是一个简单的控制问题,但应该清楚PLC控制温度?还是只设定温度?时间上好设定。

网友N:
我承认,我是来看回复的

       谢谢啦

网友O:
做一个时间控制啦,你设置一下时间啦,然后读它的当前时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