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管如何计算电流阿

楼主(2011-11-10):
我有 20根220V电加热管 每根1.5KW的功率,总功率为30KW,如果接3相380V或单相220V时,漏电开关在这两种接法情况下应该选多大,接触器应该选多大 ?

网友A:
接380V额定电流大约45A,220V每根大约7A。现在知道选了吧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单相供电,不是开玩笑吧!三相供电是45A电流,单相供电电流是三相供电的3倍啊!接触器选65A的,漏电开关千万别选微断,即使触头电流100A的也别选,选DZ10、DZ20一类的开关。电热元件不会出现过载,所以不考虑过载保护,选整定电流100A的。

单相的就要放大了,选200A的吧。漏电保护就得采用带电压线圈的空开加零序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