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标准的modbus 30001.0-30001.15变量用组态王表示

楼主(2011-11-10):
如何把标准的modbus 30001.0-30001.15变量用组态王表示

网友A:
组态王用的少。主要是硬件先组态,选择接口,设置参数。再提取点表,对位进行读写的话,直接读写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的说法有问题,30001后面又怎么是.1-.15,如果是说读开关位,10001开始,如果是寄存器,也应该是40001-4XXXX。组态王读取这些寄存器后,在使用bit()函数分解出来。

网友C(2018-05-1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