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紧急求教

楼主(2011-11-10):
proface触摸屏AST3501WT与AB 1769L35E的PLC串口通讯,我按照厂家的技术指导设置参数,但是还是通讯不上,屏上会报RHAA068故障,说超时,我对照故障解析,通讯电缆没问题,参数也设置正确(屏和PLC两头的参数都对了好几遍了,一样的);在屏和PLC串口相连的时候,我也用以太网口与我的电脑相连,在线看PLC的“controller properties”发现“minor fault”一栏里面有故障提示,说“type 09 serial port fault,code 05 DF1 slave poll timeout”,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呢?请各位大侠指教,是不是可以说明,问题基本出在PLC的串口这一块呢?那触摸屏或通讯电脑是不是问题就排除了呢?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以上是其中一种通讯,不能成功,屏报错HRAA068;

我在proface的技术支持之下还用过另外一种通讯参数,如下图: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这是最常用的配置,但是我这也不好用,通讯不上,麻烦各位帮忙,开拓一下思路,小弟不甚感激。。。。

请问我这个配置还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主要是通道配好,接口类型,比特率,地址,从属关系等吧。就是第一张截图里面,那样子配置。两边配置好还连不上吗?你确定两面配置的一样吗?

网友B:
手头上有触摸屏的手册么,手册帮助上有不同系列的PLC联机指导,照那个做,就可以了。

网友C:
AB和Pro-face都是世界顶级的工控产品制造商,两家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复杂!建议你向他们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呵呵,原来是线断了。。。

网友D:
往往 问题出在 比较小的细节上

学习了

网友E:
有proface的专家吗?

网友F:
呵呵;PROFACE我们搞的还是挺多的;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