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通讯干扰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11-10):
PROFIBUS 通讯受到干扰比较严重,开关照明灯都能使通讯发生闪断,那位高手有PROFIBUS 通讯接地屏蔽的比较好的做法。传个给我,学习一下,谢谢。bianzch@shanghai-electric.com

网友A:
把DC24V的电源0V接屏蔽层看看,每段要全接

网友B:
电缆桥架内通讯线不要和其他动力线走在一起。实在无法分开的话给DP线全段套上塑料金属软管,隔3米拨开塑料给软管金属接地,DP线屏蔽层电柜一头接地。土办法,管用。

网友C:
西门子Profibus通讯问题十有八九是通讯电缆.终端电阻匹配问题;接地及屏蔽

见: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401/0-A204-D71F9D80F34A-1.shtml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一般推荐如下: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
1,PROFIBUS通讯问题十有八九是通讯电缆.终端电阻匹配问题;接地及屏蔽不良引起,还有就是线或是通讯头质量太差

2,电缆桥架内通讯线不要和其他动力线走在一起

3,将PROFIBUS 线的屏蔽层线多处可靠接地

网友E:
别小看通讯电缆和接头。往往不少情况下,选用劣质通讯线或自己制作接头,往往就是不稳定的表现。

网友F:
公司名称: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

产品型号:嵌入式PROFIBUS-DP从站模块

W-OEM是本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从站嵌入式模块,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它基于本所自主研发的协议转换芯片WPC3,再将DP口加以隔离,用户接口方便化后的产品。WOEM可以嵌入用户的仪表、仪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中,使这些设备能与PROFIBUS主站快速交换数据,使用户从极低成本实现工业互联信息。

详细说明

WOEM特性:
1. 工作电源: DC5V,DP口隔离电源DC5V
2. 温度范围:-40~80℃
3. 功耗:40mW
4. DP通道隔离,抗击穿2500V 10s
5. DP通道波特率自适应最高达6M
6. 用户通道TTL标准,波特率可选,最高支持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