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里如何通过编程把plc系统日期和时间放到存储器里?

楼主(2011-11-10):
s7 300里如何通过编程把plc系统日期和时间放到存储器里?

网友A:
在OB1里,LB12是年,LB13是月,LB14是日,LB15是小时,LB16是分钟,LB17~LB19是秒、毫秒。

网友B:
同意一楼

有系统块同直接调用系统时间出

网友C:
SFC1可以读取系统时间

网友D:
调用sfc1 CALL SFC1

然后使用date and time类型的变量,详细 的自己看F1

网友E:
使用MOVE指令,如在OB1里将LB15移动到MB10

网友F:
还可以 调用 SFC0(设置时间), SFC1(读取时间), FC3,FC6,FC8 相关 DT类型转换,可以实现读取!

1楼的方法 读取最方便,  那么按照  1 楼的 方法怎么设置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