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一定而降低频率,磁通就会过大,产生磁饱和,严重时烧坏电机,这是为什么?小弟是一个新手

楼主(2011-11-10):
电压一定而降低频率,磁通就会过大,产生磁饱和,严重时烧坏电机,这是为什么?小弟是一个新手

网友A:
异步电机里的电枢电压,与频率和磁通量的乘积成正比,比例系数设为K。电动机工作的前提是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值,磁通量不能超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的额定磁通势,也就是说,电压和磁通势都只能往下降,不能上升。所以当要降速时,频率变小,如果保持电压不变,则磁通势变大,相应的定子电流迅速增大,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