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容量的电机,极数越多,其额定电流越大,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11-10):
同等容量的电机,极数越多,其额定电流越大,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极数越多,转速就越快,要求的转矩就越大。

所以额定电流就越大……

可以参照这个帖子的说: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0320100005.html

网友B:
           电机极数越多,转速越慢,电机转速等于3000除以2再除以电机极数,极数越多每极线圈阻抗越小,所以电流越大,同时转矩也越大。

网友C:
二楼说反了,三楼正解。

网友D:
电机极数越多,转速越慢,电机转速等于3000除以2再除以电机极数,极数越多每极线圈阻抗越小,所以电流越大,同时转矩也越大,分析的很好,很专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