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与 台达屏太太难连了!!!!!痛苦中

楼主(2011-11-10):
原装win7 32系统   dopsoft1.00.01       screen editor  2.00.23   两个软件安装使用都很正常 。  编译时经常出错 ,下载到屏更是难啊

哎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在现场简直想砸屏 OR  电脑

同事用win7的都这样

A系列屏更离谱 驱动无法安装   连都连不上 !!!!

楼主:
希望群策群力

解决这个问题

用 win7 大势所趋

网友A:
如果编译出错,有可能是工程项目有不符合语法的地方!你可以尝试到XP下面编译,看是否成功?或者把错误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那就换XP系统就是可

楼主:
错误显示

Load d:\Program Files\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Screen Editor 2.00.23\ScrEditApp\out\SRAM.DAT  fail

编译失败

同一个文件 有时候能编译   有时候不能编译    没道理吧

楼主:
那就换XP系统就是可

很多笔记本硬件已经不支持 xp 系统了

网友C:
工控发展有点慢了

笔记本能装XP的很多

网友D:
做工控编程的,用电脑没必要随潮流
我的还是昭阳E43A,就是因为自带串口

网友E:
遭遇相似的问题,现在比较新的笔记本很多都不支持XP了,希望台达的软件工程师尽快完善台达人机各等系列HMI支持WIN7的软件。

楼主:
 win8都快出来了   还用 XP  ???    支持是必须的

网友F:
但现在很多工控软件都还不支持 WIN7系统呀。

网友G:
支持是要有个过程的,目前还有很多很多软件没有升级到支持Win7。。。。。。

网友H:
win7系统是个趋势相信也ongoing不了多久,一些工控软件就都升到WIN7了

网友I:
曾经遇到过此问题,两个台达触摸屏不能和WIN7通讯,发现台达触摸屏需要更新软体之后才能和WIN7通讯,更新软体后的触摸屏系统选项里会有USBCommmode这一项,原来是“0”,修改为“1”后,就可以和WIN7通讯了。

网友J:
AS系列必须更新软体才能下载到屏中,强烈希望支持WIN7,不然太不方便了啊

网友K:
在win7中安装软件时,可以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或 兼容性疑难解答

这样做之后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L:
win7下使用USBCOMMODE必须是1,而且下载线必须是2.0的高速下载线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