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方向

楼主(2011-11-10):
台达伺服的方向CWL CCWL 有无具体的规定,例如从轴端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为CWL 。

这个问题不清楚,再做原点回归和极限停车每次都要反复试好几次 。

网友A:
业内通则,伺服电机的运转方向以从轴端向法兰看去所见的电机轴旋转方向,并一般默认CCW旋转为正方向,CW为负方向。

网友B:
理解同上,说得已经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