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频器运行时显示的输出频率不稳定的分析

楼主(2011-11-10):
  用户反映西门子MM426 37kw的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显示的输山频率不稳定。到现场发现这台变频器设定的】作频率为37.5Hz。一会儿37.5Hz显示消失2—3秒后山现341h v继而又慢慢升到37.5比。稳定一段时间,再重复上述现象。

  当时怀疑是主回路中的大滤波电容老化容量减小,在带负载时.州间高压直流不稳。逐渐减轻负载,减小输山电流,当输出电流减小到34A以下,频率显示稳定,不再出现消失下降又上升的现象G得出推论是输出电流小时,刚问的直流高压较稳定,故障消失。
 当更换一块新滤波电容组成的电路板,故障未能消除,说明问题不在这里。又换上正常变频器上的控制板,上述现象不再出现,当然问题就锁在控制板上了。检查原来的控制板发现小电解电容外表异常,把控制板卜的小电容全部更换,仍装到出现故障的变频器上,结果变频器的故阵消失。

故障处理
  更换控制板上的小电解电容。

故障原因
  变频器类似这种故障原因不很明了,可能由多种因素所致。又不易检测出来、我们习惯称它“软故障”。遇到“软故障”,只能根据故障现象.结合变频器相关知识和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产生故障的可能原因。然后按照可能性最大、比较容易处理的优先的逐一排除法,寻找处理方案。这台变频器的故障现象是输出频率较高、输出电流较大时,输出频率不稳定;
 当减小负载,输出电流减小时,输出频率是稳定的。说明与负载有关,似乎是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严重引起的,但更换电容后未消除故障,而是主控板上的小滤波电容老化,当PN间直流高电压稍有下降,小滤波电容老化出现的副作用明显,CPU供电不足,引起工作不稳定,出现输出频率显示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A:
楼主好   请继续你的实战分享  很受用     顶了

网友B:
楼主好 请继续你的实战分享 很受用 ,先受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