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1-11-10):
变频器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1.经常保养变频器模块
要定期对 变频器维修模块进行检查,特别是散热风扇的维护,因为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在灰尘较多的工作环境中,容易导致散热器排气孔堵塞,使内部电路板变脏、散热硅脂失效、缩短变频器散热器寿命等。如果风扇坏了,并且保护温度值设置过高,变频器不会马上跳转过热保护,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易使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老化,烧坏变频器模块。如果有条件,最好能把变频器安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这样可以降低变频器发生故障的几率,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需要注意的是,应尽量避免用压缩空气吹变频器内部的灰尘,因为压缩空气一般含有水蒸气,易造成电路板短路,损坏电源,所以给变频器吹尘最好用电吹风。
2.更换变频器主板
变频器维修最怕的就是主板受损,引起主板损坏的原因很多,比如环境温度高、静电多、干扰大(如附近有经常动作的接触器)、模块爆炸等,强大的电磁波、开关电源故障也容易烧坏变频器主板。
当变频器出现主板故障时,有的显示通讯故障,有的显示正常但没有输出,有的一开机就是最大输出,不受控制。可将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进行试验,如果仍然无效或参数打不开,则只能更换主板。
3要有良好的接地线
工厂的地线很少断,但一旦断了,变频器很容易被烧坏。因为如果有一台电机漏电,又恰好工厂的地线断掉,强电就会经变频器地线反串入变频器主板,使主板接线端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所以,要有良好的接地线。
4.防止变频器被干扰
变频器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较强的干扰器,变频器维修干扰的源头就在输出模块的6个IGBT管上。有些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的天线,如果地线接地不良,干扰信号也可通过接在外壳的地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干扰范围越大。
变频器的干扰信号不仅会干扰周围的电子设备,也会干扰变频器本身。有些变频器本身具有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的功能,有些变频器则无抗干扰功能。如果控制系统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的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考虑采取防干扰措施。
防止变频器被干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结合现场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一是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二是利用屏蔽线。三是把变频器放在铁柜里。四是将进出电源线套在铁管里。五是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应纵横有序。六是调低载波频率。七是有良好接地线,但要注意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地。
5.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要加压敏电阻
有的企业供电的质量不是很高,当供电线路出现故障时,济南变频器维修输出的高压电容易把变频器及有关电子仪器烧坏。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被动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当有高压电经过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从而保护了变频器,大大减少变频器故障率。
需要强调的是,压敏电阻不可过于靠近变频器,因为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产生的金属碎片会到处乱飞,爆炸时发出的强大静电及电磁波会影响变频器功能,轻则会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则会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及电容等,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比较好。

网友A:
        好好, 沙发,先给楼主受精了

网友B:
好贴好贴 变频器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