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程序改写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楼主(2011-11-11):
想自己写一段代码改写伺服驱动器(mj3-20A)的参数,看了技术手册,没明白,请问谁写过 。

网友A:
您是打算在哪里写代码?PC么?

网友B:
应该是在plc里面改写吧?那你就对应qd75 buffer memory里面伺服参数的值直接写进去就行了啊,不过,好多参数都是需要重启伺服的。

网友C:
楼主能讲详细点么?你想通过什么方式来修改驱动器里面的参数。一般伺服驱动可以利用通讯协议进行参数的读写。PLC,HMI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