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洋 PY2A030A2 报一号故障

楼主(2011-11-11):
请教报一号故障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电源故障,有可能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有线路,还有可能是型号不匹配,三洋伺服问题,欢迎加入三洋伺服交流群,182368924

网友B(2013-10-18):
电源检测异常,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异常,要拆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