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400系列 200kw的报警f03

楼主(2011-11-11):
ab400系列变频器电源板上拆的变压器dv-103,想搞清楚是不是坏了,初级绕组阻值能达到10k欧姆,次级是几欧姆的,感觉不正常,又怀疑是互感器,有知道的吗?

楼主:
ab400系列变频器200kw的,电源板上拆的变压器dv-103,想搞清楚是不是坏了,初级绕组阻值能达到10k欧姆,次级是几欧姆的,感觉不正常,又怀疑是互感器,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坏了,肯定的,有差别这么大的吗?

楼主:
可是进线380的,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应该是检测用的吧?会不会是互感器呢?

楼主:
阻值也都是10k欧姆的

楼主:
要是坏,不会三个同时坏吧,而且坏后的阻值也都一样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更换电源板后,正常,手里还有一块全新的,QQ251794676

网友C:
AB产品专业维修及配件专卖!价格优惠!需要的朋友Q:116138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