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1-11):
今天遇到一台海利普HLP-C 380V 1.5KW开机就一闪一闪的,关机之后又有显示了,开关电源附近的电容也换了,整流方面的二极管检查了,都好的,不知是哪儿的问题,请指教了

网友A:
撤掉控制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对:dongfengpu123 关于
撤掉控制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换了主控板还是一样,一闪一闪的,问题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B:
是不是模块的事!今天我也修了一台hlp-c 220v 1.5kw的,跟你故障一样,后来仔细检查是模块坏了。

楼主:
对:梦里他乡 关于
是不是模块的事!今天我也修了一台hlp-c 220v 1.5kw的,跟你故障一样,后来仔细检查是模块坏了。
内容的回复:我的那台模块不坏,就一闪一闪的,二极管,电容都检查过了,都好的,不过问题可以确定在驱动板上,主控板换了也一闪一闪的

网友C(2012-04-05):
我也有一台此机,请问模块型号多少?

网友C:
我的是hlp-c+ 220v 1.5kw请问模块型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