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F显示CF3.7

楼主(2011-11-11):
台达VFD-F一开机就显示CF3.7,如果把电源关了,又不显示了,电流传感器都是好的,有时关了也没用,不知是哪儿的原因,请指教了

网友A:
CF3.7是接地故障,这个接地故障之类一般是电流互感器或者驱动电路坏了,
您说互感器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或者主控板坏掉的可能性较大
建议楼主返厂维修

网友A:
这种板件级的故障,如果楼主没有一定基础的话,不建议自己动手维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机构或者返厂处理吧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CF3.7是接地故障,这个接地故障之类一般是电流互感器或者驱动电路坏了,
您说互感器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或者主控板坏掉的可能性较大
建议楼主返厂维修
内容的回复:有时显示正常又可以开机的,而且输出电压也平衡,好像没什么大问题,我就不明白有时开机就报,关电源之后再送电又好了,真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