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shui处理系统中的技术

楼主(2011-11-11):
1、问题的提出

    原带钢水处理系统主要是由1D、2D、3D三台水泵电机中任意两台从吸水井中抽水,通过磁分离器过滤进入1#水井,然后由15D或16D水泵电机从1#井中抽水供精轧机组冷却用水,17D或18D水泵电机从1#水井中抽水向粗轧机组和卷取区域供水,水对设备冷却后流入地沟,顺地下管路自动流回沉淀池。正常生产时,通过调节V101、V103阀门调节水量,多余的水流入沉淀池中,生产不连续时,通过V102阀门水流回池中。(如图1所示)1D、2D、3D功率为135kW,15D、16D、17D、18D功率为260kW,起动方式为直接起动,这种大功率电机带负荷起动,对电网电压影响非常大,降低电机寿命,所以使电机不能频繁起动,只有在长时间停轧时才能停电机,致使在短时间内停轧只能使水走旁路,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带钢车间水处理系统必须进行改造。

 图1:带钢水处理供水系统图

    2、解决方案

    2.1总体思路

    改造后本系统共包括1D、2D、3D、15/16D、17/18D5套变频调速装置及S7-300型PLC一台,其中1D采用安邦信G9-160T3变频器,2D、3D、15/16D和17/18D采用安邦信G9-280T3变频器,如图2所示,该系统全部采用自动、手动与三段速度三种控制方式。

                             图2:水处理电气控制图

    2.2PLC在系统中的应用

    2.2.1本系统所有开关量信号全部输入PLC,通过逻辑运算生成输出信号,模拟量信号由外部调节器和变频器本身生成,其信号不进入PLC。其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利用PLC选择自动/手动频率调节。利用外部调节器生成的4—20mA信号和操作箱上带刻度的单圈可调电位器实现变频器从0—50Hz的全范围自动/手动调节。

    2)三段速度调节。利用操作箱上三位式转换开关来选择变频器装置实行爬行、低速、高速的三段固定速度运行。

    软件编程方面运用了结构化程序设计思路,将相对独立、集中的控制放到一个程序功能或功能块中。程序中,只是满足各种条件下的功能及功能块的调用,使得程序的可读性强。程序中采用了一定的过程数据,使得程序的修改简单,即程序中定义了过程数据,将所有经常使用的I/O点传输给过程数据。

    2.2.21D、2D、3D与15/16D、17/18D联动运行

    为了保证系统投运时1#井的供水和排水两套装置能够相互连锁,在操作箱上设有单动/联动转换开关。单动时每台变频器独立运行互不影响,联动时若需运行15/16D和17/18D必须先运行1D、2D、3D变频装置,并且1#井水位要高于较低报警点的设定设定水位。若要停止1D、2D、3D变频器,15/16D和17/18D变频器必须处于停止位置。联动时若要同时停止15/16D和17/18D,如果1#井水位处于较高水位,则停止操作无效,直至水池低于高水位时停止操作才有效。为了保证15/16D和17/18D运行发生变化时,1D、2D、3D的自动调节能及时跟上,在变频器参数设定时,1D、2D、3D的升降速时间要比15/16D和17/18D短。

    1D、2D、3D与15/16D和17/18D变频器运行实行现场操作与机旁操作箱两地控制,运行前先在PLC柜上选择操作位置,再在所选择的操作位置启动变频器,变频启动运行后自动实现操作位置选择自锁,此时可以任意转换操作位置而不影响变频运行。不论操作位置选在何处,两地操作的停止按钮始终有效。变频启动条件必须满足主回路合闸,变频器无故障等条件。当外部故障时变频器主回路立即切断,变频输出相应立即停止。

    2.3自动信号的生成

    1D、2D、3D采用超声波液位计检测1#水池液位,通过压力变送器产生4-20mA信号输入外部调节器,由其计算生成自动调节信号给变频器,实现液位自动调节。15/16D、17/18D从原轧线流量测量装置取4—20mA流量信号,利用外部调节器计算后给变频器实现流量自动调节。

    1#井水位采用超声波液位计检测,产生4—20mA信号给外部调节器,由于调节器只能接受0-5V信号,所以在仪表信号输入端口并联250Ω标准电阻,使其信号符合仪表要求。在调节器内部设置一标准水位值,同输入信号进行比较,计算其差值经过PID调节器处理后成反比例输出4—20mA信号作为变频器自动给定信号。由于1D、2D、3D都需要监测1#井水位作自动信号,所以我们选用了KD-4000信号隔离器,把输出信号由一路扩展为三路,达到了系统要求。15/16D和17/18D信号处理与1#井水位信号处理方式相同,只是减少了输出信号的隔离扩展。

    3、技术创新点

    S7-300系列PLC以及安邦信变频器在水处理控制系统中得到了成熟的应用。利用所设计的闭环控制系统,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提高了供水系统动态响应能力,实现流量的自动控制,同时减少了冷却水和电能的损耗。

    4、实施效果

    带钢水处理系统自动控制改造完成投入使用以来,运行效果良好,维护简便,节能效果显著,正常工作时,只需2/3的功率即可满足轧线用水量,年可节约电能135万千瓦时,电机转速降低平均30%以上,对于降低水泵机械设备寿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项指标及控制功能均达到了设计预期目标,实现了水处理全过程自动控制。

    5、结论

    带钢冷却水闭环控制系统的开发应用提高了轧线供水质量,提高了轧辊冷却了能力,减小了轧辊消耗;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开发了PLC、变频器、自动配水等自动控制功能,使整个系统简洁、可靠、易于维护,为带钢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