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4800W,380V电压的加热管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11-12):
是4800/380吗?

我使用18A的接触器够用吗?

最近出现几个烧接触器的现象,跟选型有关吗?保险用的16A的,保险没坏。

网友A:
计算这个需要你怎么接的 是三角吧?或者就一根电热棒吗,只一根直接除即可,若是三根角形接法计算不是这个公式了,具体的忘记了,好像要乘根号3吧。

欢迎加 电子 仪表群 65245756

网友A:
对了我想起来了,电热管一般都是220V的啊,把它们三根一组接成星形的就是380V的供电了,这个要按星形接法的计算电流的,你的 功率直接除以电压是不对的吧?

欢迎来 电子 仪表群 65245756 交流

网友B:
如果是单根的话用18A的接触器没问题,是一组的话不行,电流是23A,至少选25的

网友C:
P=UI这个公式知道吗?

网友D:
我觉得不是18A的接触器电流不够的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工艺控制上面,如果你加热切换很频繁的话,由于切换过程中会产生拉弧、大火现象,这几可能引起接触器烧坏,而且你的保险没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改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由于固态继电器具有无触点等优势,是完美的加热控制首选。希望能帮到你点小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是单根的话用18A的接触器没问题,是一组的话不行,电流是23A,至少选25的

电流23A如何算出?

网友F:
一根4.8KW/380V的电热管,额定电流13A,用18A接触器没问题,不过寿命短,还是选大一级的吧。电热元件不必考虑过载保护,你为什么选那么小的保险丝。根据你供电线路按短路电流选就行,至少20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根4.8KW/380V的电热管,额定电流13A,用18A接触器没问题,不过寿命短,还是选大一级的吧。电热元件不必考虑过载保护,你为什么选那么小的保险丝。根据你供电线路按短路电流选就行,至少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