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计量电表如何实现带电更换

楼主(2011-11-12):
我公司有一块用于10KV配电系统的三相有功电度表,能够带电更换吗?需要做哪些措施?谢谢。

网友A:
“10KV配电系统的三相有功电度表,能够带电更换吗?需要做哪些措施?”

1、不能先拆旧表;

2、先把新表并上去,特别是电流线圈;

3、然后将旧表拆去。

网友A:
还可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端短接后拆换,拆换好新表后,再将短路线去掉!

网友B:
当然不能,供电公司不是铅封了吗?

更换技术上当然没问题

网友C:
这是可以更换的,因为供给电度表的电流为5A,电压为100V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几点:

1,要先将电度表的电流回路短接,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是严禁开路的(可以在端子排上短接);

2,要将电度表的压回路上的保险取下,如果电压互感器供给电度表是没有专用保险话就要注意不能将电压回路短路;

3,还要经过供电部门批准后才能更换的。

网友D: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E:
可以更换 电流环都有短接端子,电压环有开路端子. 计量装置很少有电压保险,电业局怕保险熔断引起计量问题 我们这里电业局更换电表都是带电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