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台达的工程师帮忙解决IFD852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12):
IFD8520转换模块如何和电脑通讯?232对232试过了,连线是23对调,55相连,电脑端46短接,78短接都试过了,用模块随机光盘里的软件就是找不到模块。后来又试过先用电脑的232连8500转485,再连8520的485,还是一样,电脑的串口没问题,电脑和线都试过两根了。

网友A:
你用电脑的超级终端通讯的吗?通讯参数都设置正确了吗?这个不是可以自动检测的。

楼主:
谢谢黄工的指点,我试试

网友B:
to seseqq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对:彰輝 关于

to seseqq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内容的回复:没有,已经整焉了,用别的办法了

网友C:
8520也用过,不好使   和电脑通 用USB的  IFD6530

网友D:
也有可能模块被你整坏了

网友E:
那死东东不好弄!有一套教程,且输出收对232的发,发对232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