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1-11-12):
本人现在要构建一个300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开环,低速。查了些资料,有这么几种方法1.使用紧凑型CPU,如312C、313c.  2.使用功能模块 FM353,FM355。

个人打算使用标准型CPU 加 普通DO模块,如用CPU315,利用CPU内部的时钟脉冲功能,来产生最大10HZ的脉冲,经由普通DO模块输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难以确定在硬件搭配上是否可行,希望有经验的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312C本身就继承脉冲输出端口,再用一个DO控制方向,实现对步进电机控制,输出最大好像是2.5KHz,具体多大记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B:
真会浪费,一个中型机用来做这个东西,成本会很高哦

楼主:
搞不清普通DO模块能不能接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C:
用DO模块貌似不能做到高频脉冲输出,S7300CPU里有高速脉冲输出通道,调用SFB49,输出脉冲接到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一般为控制端口的1号端子,然后在给步进电机高电平方向信号和使能信号,就可以了。注意300输出的脉冲24V,一般步进驱动器输入为5V,需要在线中串一个2.2K 的电阻。我也是初学者,大家共同交流提高

网友D:
楼主  西门子200的你有吗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小型机呢;这样太浪费了吧

南大傲拓PLC www.nandaauto.com

需要的和我联系:280830157;注明: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