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s人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12):
我是新人,我在台达的人机上设置一个“保持型”按钮,也设置了“读取地址“,但是人机就出现"收到未知数据"的英文报警,如果把这个按钮删除掉,就正常了。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通讯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给提供下具体的plc型号  以及画面上按钮的地址吗?

网友B(2011-12-27):
台达屏对台达PLC。写入地址设了吗?形式选择为元件。连线选择为Base Port 。元件种类选择M或Y。 地址就是PLC上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