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与维修

楼主(2011-11-12):
        对于使用变频器的朋友来说富士变频器应该是个不陌生的品牌,它以其简单实用的操作,较

       高的性价比,曾经占据着中国变频器市场的半壁江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在中国市场上广泛使用的变频器也进入了故障的高发期,在日常使用中碰到变频器发生故障,我们生产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又如何找到故障原因并排除故障,成为摆在我们日常操作人员面前的一大问题,下面我们就富士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及判断解决方法和广大使用者作一个探讨。

     富士变频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在机器外形体积上,还是在线路板新器件的应用上及元器件的集成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新产品更是不断推陈出新,从早期的2系列发展到现在的11系列,并根据负载特性的不同推出了通用型的G系列,风机水泵专用的P系列,简易型的E系列及K系列,此外还有超小型的C系列,以及电梯专用的VG3变频器。以及早期大功率的G7,P7系列(30kW以上),此外富士变频器还提供了一系列的选件卡包括干结点的继电器输出卡,数字量模拟量的接口卡,PG反馈卡和两台电机同步运行的同步卡。一系列的变频器的推出和选件卡的应用基本上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要,也成为富士变频器能够长足发展的基础。

     l OC1,OC2,OC3

     故障显示OC1,OC2,OC3,这是富士变频器维修最常见的故障之一了,它包括了变频器加速中过电流,减速中过电流,和恒速中过电流,此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加速时间过短,这是我们过电流现象中最常见的。依据不同的负载情况我们相应地调整加减速时间,就能消除此故障。

     (2) 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也可能引起OC报警,富士变频器的大功率晶体管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经过了几次换代,从早期的用于G2(P2),G5(P5),G7(P7)系列的GTR模块,到G9(P9)系列的IGBT模块,直到现在使用的IPM模块,无论从封装技术还是保护性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高耐压、大电流、高频、低耗、静音、多保护功能已成为大功率晶体管模块的发展趋势。大功率晶体管模块的损坏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a) 输出负载发生短路;

     b) 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

     c) 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都可能引起OC报警,损坏功率模块。

     (3)驱动大功率晶体管工作的驱动电路的损坏也是导致过流报警的一个原因。富士G7S、G9S分别使用了PC922,PC923两种光耦作为驱动电路的核心部分,由于内置放大电路,线路设计简单,被包括富士变频器在内的多家变频器厂家广泛使用。驱动电路损坏表现出来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缺相,或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PLC维修。

     (4)检测电路的损坏也会导致变频器显示OC报警,检测电流的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OC报警。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富士G5S采用了两级开关电源,它先把中间直流回路的直流电压由500多V转变成300多V,然后再通过一级开关电源输出5V,24V等多路电源,开关电源的损坏常见的有开关管击穿,脉冲变压器烧坏,以及次级输出整流两极管损坏,滤波电容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电容特性变化,带载能力下降,也很容易引起开关电源的损坏。富士G9S则使用了一片开关电源专用的波形发生芯片,由于受到主回路高电压的窜入,经常会导致此芯片的损坏,由于此芯片市场很少能买到,引起的损坏较难修复。

     ·整流桥损坏

     整流桥的损坏也是富士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富士G7S使用了一块带有可控硅的整流模块,它与普通整流桥的区别就在于它用可控硅替代了主回路接触器,提高了机器的可靠性。G9S小功率机器整流桥则是集成可控硅与开关管于一体。整流桥的损坏常与机器外部电源有密切联系,当整流桥发生故障后,我们不能再盲目上电源,应先检查外围设备。

     · LV,  OV

     欠压和过压也是富士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这有主电源因素而引起的故障报警,也有机器检测电路损坏而引起报警的可能性,富士G5S使用了一片定做的电压检测厚膜电话来检测(线路板维修)主回路直流电压的高低,G7S,G9S则是直接从直流主回路采样检测,其检测效果是一样的。

     此外富士变频器也会经常出现一些与主板有密切联系的报警,包括(Err,Er1,Er7,Er3)(东芝CT维修)等等,变频器的故障是多种多样的,但变频器的原理都大同小异,只是在功能实现的线路上有所区别,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更好更快地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也希望我们这些从事变频维修的人员能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多的帮助。上海三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维修行业优势明显,除了强大的技术力量,还和香港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彻底解决了集成电路、偏冷们芯片、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以及各种常用电子元件的供应问题。

网友A(2011-12-29):
驱动板故障报OC是何元件损坏,319好像既和OC有关,又与缺相有关,他的具体作用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