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现以预置速度1运行,运行过程中手动切换为预置速度2,后果怎样?

楼主(2011-11-13):
变频器现以预置速度1运行,运行过程中手动切换为预置速度2,后果怎样?

网友A:
后果是根据预置2的速度运行!

网友B:
按加减速时间,加速到2速,或者减速到2速。

网友C:
如果我要用预置两个速度,用两个逻辑输入控制切换。那么在变频启动时如果逻辑输入都为零不启动其他输入方式,变频器会怎样运行。

网友D(2012-05-29):
会以设定的最小频率运行

网友E:
会有什么后果啊,按控制要求运行喽

网友F(2019-04-20):
大哥,我现在急求你们是怎么实现预制速度1和预制速度2切换生效的?我把24和31端子接个旋钮开关,参数设置90=11  365=默认值16   我想的是当开关打到短接24和31,那么365对应的预制速度2就应该生效。可惜。。。。我这么做他速度纹丝不变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F:
大哥,我现在急求你们是怎么实现预制速度1和预制速度2切换生效的?我把24和31端子接个旋钮开关,参数设置90=11  365=默认值16   我想的是当开关打到短接24和31,那么365对应的预制速度2就应该生效。可惜。。。。我这么做他速度纹丝不变啊??求高手指点12

网友F:
请发邮件diyjs@qq.com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