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铸铁是如何成功焊接的?

楼主(2011-11-13):
前言:铸铁是大多数焊接师傅比较头疼的事情,因为铸铁基本上没有延展性,在焊接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裂纹。在日常的生产维修中,一般常用的方法:
1、J506或J507钢焊条。
2、J422绕紫铜焊丝。
3、用钢焊丝氩弧焊。
4、二氧化碳保护焊
5、Z-308等铸铁焊条焊接
   6、用铜焊丝钎焊

方法很多,但成功率很低,很多经常焊接铸铁的师傅对于铸铁的裂纹焊接修复也非常的头疼。第1,2,3种方法,焊接后硬度很大,很脆,容易开裂并且无法机械加工。第4种方法,焊接完后当然也无法机械加工,但是一旦焊接出现裂纹,往往是炸裂,这种情况下工件无法再次焊接而只能报废。第5种方法,Z308对于修复裂纹的效果并不理想,但用于表面的堆焊还可以,要想机械加工,焊接后必须进行保温缓冷处理。第6种铜焊时,虽然不会出现白口现象,但焊接后的强度很低,劲不住使用。焊接裂纹时,Z308焊接前要预热,焊接过程中要进行敲击处理,焊接后要进行保温处理,即使是这样,也很容易出现裂纹,使得很多师傅对铸铁的焊接束手无策。

威欧丁(天津)焊接技术有限公司,自1998年就接触特种维修用焊接材料,结合比传统较简单的焊接工艺,成功为天津的各大企业解决了无数个铸铁焊接维修中的难题。

采取美国R&D等公司生产的专门用于铸铁维修的特种焊条WEWELDING777(简称威欧丁777)大大的提高了铸铁焊接修复的成功率,使得铸铁的维修成为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在焊接铸铁发动机缸体的基座的焊接案例WEWELDING777特种铸铁焊条冷焊铸铁发动机缸体基座的通用性能很广,也就是说无论是灰口铸铁,还是球墨铸铁,或是可锻铸铁等等,用其中的任何一种焊条就能解决。工艺上也简单了,焊接前一般是无须预热,焊完也不用保温,不做任何的热处理就可获得机械加工的焊缝。

有的师傅担心焊接后强度不够,工件使用不长,这些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用这些专门用于铸铁维修的焊条焊接后最小的抗拉强度是34.5kg/mm2,大于铸铁母材的强度。天津通风机厂2002年用WEWELDING777(简称威欧丁777)焊接开裂的铸铁设备,到现在仍然完好无损的使用。因为我们焊接时采用高组配,(即抗拉强度大于母材强度),而普通的材料采用高组配时,抗裂性能会明显降低,容易出现裂纹。这些焊条的抗拉强度很大时,仍然有很好的韧性,因此不会出现裂纹。

另外对于一些特殊的环境和焊接后出现的问题,如铸铁管道的低压带水焊接,铸铁设备在有很多油的情况下而无法清除时,铸铁和钢的异种金属之间的焊接,可以参考铸铁与碳钢的焊接案例:宝马铸铁缸体焊接视频–记WEWELDING777冷焊生铁与碳钢,堆焊铸铁出现不粘合并带有无法清除的气孔(指除有油的情况下或操作中引起的气孔),大型的铸铁件无法预热的情况等等,都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A:
含碳高的铁件,是很难焊接的,钢材超过45号钢以后,焊接时,就需要采取预热和缓冷的方式,比如焊接前后放在烘箱中,保温和预热等方式,大型的焊件不容易预热的就用焊炬(气焊)进行预热,但是效果不理想,用J506焊条是可以的,用奥氏体的不锈钢焊条,也可以焊接高碳钢的焊件,预热和缓冷是必须做到的。10年不干焊工的活了。都快忘记了!

楼主:
焊接铸铁和焊接铸钢件是两个概念的,很庆幸还能够遇到同仁。

楼主:
焊接铸铁和焊接铸钢件是两个概念的,很庆幸还能够遇到同仁。

比如铸铁焊接:宝马铸铁缸体焊接视频–记WEWELDING777冷焊生铁与碳钢 http://www.specialweld.com/?p=590

铸铁焊接

网友B:
楼主有心,够辛苦的,顶了

网友C:
我也顶下吧

楼主发这个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D:
专业焊接知识,值得学习!

网友E:
我也顶下吧 ,好东东永远是学习

楼主发这个专业焊接知识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A:
我看焊口好像是用不锈钢焊条焊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G:
焊过二氧化碳保护焊,没焊过铸铁,讲得很详细,谢谢,收藏。

楼主(2012-06-20):
引用 网友H:
我看焊口好像是用不锈钢焊条焊的,不知道对不对?

不是的,用不锈钢焊条焊接铸铁是很危险的,普通的热焊工艺有用506的,但是这个是冷焊的工艺采用的是WEWELDING777(简称威欧丁777)特种铸铁焊条

网友I:
楼主是在为焊条做广告啊!不过我觉得焊接铸铁并非象传说的那么难!焊接铸铁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如何让焊接过程中铸铁在冷热交变状态下产生的内应力释放出来;还有就是焊缝金属的抗拉强度是否与被焊铸铁接近?否则焊缝或者焊接过度区就会出现裂纹.我焊接铸铁就用的Z308焊接,根据具体情况再用J506,J422,进行焊缝金属抗拉强度调整,一般冷旱手法就能把铸铁焊接牢固,控制焊缝热量,对焊缝及焊缝相邻区域用尖锤敲击,使焊接过程中铸铁在冷热交变状态下产生的内应力释放出来,焊缝温度低于50度时再进行以后的焊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