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伺服的加速和减速时间?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1-11-13):
如何确定伺服的加速和减速时间?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我的办法是:

1、计算负载惯量,并折算到电机侧,加上电机惯量,得到总负载惯量;

2、计算出电机可输出的最大力矩;

3、最大力矩/总负载惯量=最大加速度;

4、根据最大加速度和所需速度(或者距离)计算出加速和减速时间;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可以举个实例吗?

网友C:
如果机械上有明显的阻力,还要考虑阻力,(最大力矩-阻力矩)/总负载惯量=最大加速度; 如果是频繁加减速的话,还要考虑给最大力矩打个折扣

网友D:
機械阻抗往往 造成電機扭力不足 若頻繁加減速 那更需考慮系統的慣量 關鍵在減速 高負載則用S曲線加速 反之用T加速  加減速時間應實測 測得最佳参數

网友E:
没有这么复杂!!!呵呵呵,一般先设较长的加减速以及S曲线,试运行一下,如果觉得慢,就提高一下速度和加减速。。加到一定程度,如感觉机械振动或者响动的话,就说明太高了,退回一点,到你满意的速度,并且运行平滑,没有振动就OK了。。。呵呵呵。。。

就像你买鞋子,穿上试一试,不必照着你的蹄子量好长宽高,然后照着尺寸去买鞋。。。。。呵呵呵

网友F:
十分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D:
通訊網 你把伺服當賣鞋子賣 你賣的伺服電機是否願給客戶試運轉 不行再換一個試試

選錯電機規格 忽略機械阻抗 達不到客戶要求性能指標 問題就很複雜 所以你的答案須建立在 前面所提的要求上

网友G:
小白的方法是正确方法,如果计算出的最短加减速时间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方法一:降低负载惯量;方法二:更换合适惯量或转矩的电机

网友H(2016-10-01):
根据经验来。。。。。。。。。。。。小白的方法是正确方法

网友I(2018-03-27):
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