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怎么实现历史显示值

楼主(2011-11-13):
我现在想用台达B系列触摸屏通过USB接储存器来储存历史检测的一些数据,能否完成,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台达的没有用过,只知道施耐德的能

网友B:
可以的;;你只要把存储的目录选择是U盘就可以了啊!

你再到手册中看一下吧;里面肯定有写社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你只要把存储的目录选择是U盘就可以了啊!你再到手册中看一下吧;里面肯定有写社个的!网友B的签名档要对得起尊重你的人!欢迎大家光临自动化软件板块http://bbs2.gongkong.com/topiclist-2008021817500300094.html欢迎大家光临人机界面板块http://bbs2.gongkong.com/topiclist-2008021817500300112.html

我用了下这个,保存到U盘,但是在电脑上怎么打不开。还有我选择保存D500的数据记录当我改变D500的值的时候保存记录依然是0不变

网友D:
输出到CSV也得勾上哦

网友E:
上面的四选项最好都要打勾的!csv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如果没有安装microsoft office,可以安装金山的wps office。

网友F(2016-03-02):
我打开后里面只有两个标题行,其余的都是空白,没有任何内容,什么情况啊,CSV也勾选了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四选项最好都要打勾的!csv文件可以用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