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1-11-13):
           一朋友电动车充电器的保险爆了,我这农民电工用表量量进出线的阻值在 20K ,想没什么问题,就给他换个保险一上还是爆了,再量进线阻值只有 3 欧了,拆下四个二极管正反测量均约 10 欧,请问这个阻值对不?

       有专业搞这类维修的吗,咱不会电路板测试维修,下图是拆下的二极管

网友A:
正反测量都是10欧姆?好像不对吧!应该是穿了

网友B:
二极管阻值不对,建议更换

检查其它原件故障

网友C:
1、“保险爆了,我这农民电工用表量量进出线的阻值在 20K ”,保险爆了,烧断了那当然是进出线的阻值在 20K ;

2、要找出“保险爆”的电流怎么来的,把坏元件找出来,然后换上新保险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反测量都是10欧姆?好像不对吧!应该是穿了

应该是穿了

网友D:
二极管击穿了,更换之后,再检查一下KA3842 和5N60 是否连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击穿了,更换之后,再检查一下KA3842 和5N60 是否连带损坏

高手。。。。。。。。。。。。。。。。。。。。。。。。。

网友E:
二极管击穿电源模块恐怕也击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击穿电源模块恐怕也击穿了。

网友G:
电源模块包括什么元件?

网友H:
二极管烧了都没把握判断,你还是先别修了。先找些电子基础的书看看吧。

网友I:
好的二极管正向阻值5-10K欧姆,反向无穷大

网友J:
我也碰到过相同的毛病,查出来是一只功放管坏了.二极管子正反都只有十欧,那就是击穿了.你再查一下变压器两边两只功放管,,有散热片装着的那个,也很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K:
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烧了都没把握判断,你还是先别修了。先找些电子基础的书看看吧。

楼主:
        但是怎么更换二极管还是烧了呀

谢谢 5 楼,请问 KA3842 和5N60  管电源哪块功能?你那有电路详细图吗?

网友M:
后步的功率管挂了!

网友N:
你是要想修这个充电器吗?我看还是算了,免得将故障搞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击穿了,更换之后,再检查一下KA3842 和5N60 是否连带损坏

高手,呵。

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建议你不要去修了。一是有高压,不安全,二是再炸的话,不如买个新,元件价格都差不多的了。而且开关电源不是那么好修的。

网友P: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四个桥管一起坏倒是很少见,往下查呗,不是很难的,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