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变压器不提倡并列运行?

楼主(2011-11-13):
做了几个项目,工厂的变电所的几台变压器是一模一样1600KVA/10KV的但设计院设计时变压器都是不并列运行的,为什么现在变压器不提倡并列运行?

网友A:
由于变压器制作中很难保证两台变压器的参数完全一致,所以几台变压器并网运行后,变压器之间难免有环流存在。
而变压器并网运行后的最大毛病,就是变压器低压侧的短路电流将是一台变压器的几倍,这对于低压开关柜及低压设备的选型非常不利,
且投资将提高。所以,在实际运行中,不提倡变压器并网运行的方式。而是建议采用一台大容量变压器供电。

网友A:
这样,除了相对减少低压侧母线上的短路电流外,也简化了低压侧母线的接线方式。如果一定采用两台变压器供电,一般运行方式是将两台
变压器独立运行、分别向负荷供电,在两台变压器低压母线之间设置联络断路器,
只有一台变压器停运的时候,才将此断路器合上。由一台变压器向两段母线供电。以避免低压侧短路电流过高。当然,也可以将并网运行的
两台小容量变压器的阻抗加大,以减少并联运行后的短路电流,但同时也加大了变压器的电压损耗,
到大容量点击启动时,会影响电压质量的。

网友B:
1、如果负荷集中,适宜并联;

2、如果负荷分散,分开各自供电更有好处;

网友C: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