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有几路高速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11-13):
新手请教:我知道三菱FX1n-40MT可用Y0 Y1控制伺服,想请教台达DVP-32EH有几路可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A:
DVP-32EH支持2路200K脉冲,Y0   Y2。

网友B:
2路,Y0,Y2,看看手册好了

楼主:
再请教:台达DVP-40EH  AB相200kHz脉冲输出(Y0, Y1)(Y2, Y3) ,怎么用Y0,Y1控制步进驱动器

网友C:
不会吧,你这么做就是一台步进电机啦,你就用PLSR 脉冲加方向吧,这样要好点,

楼主:
是要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和两台伺服电机

网友D:
2路  200K脉冲  可插补

网友E:
请问高手,如果在PLC加定位模块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话(因为要驱动5台步进电机),正在运行和运行结束指令是哪个(比如Y0是M1336和M1029)定位模块是什么